请教:布局的技巧与查错和布铜功能

楼主(2009-02-11):
pads如何才能很好很快的布好局?    有什么方法吗?
还有我的PADS里面的查错和布铜功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找不到了, 怎么弄啊?
     本人是初学者, 希望找到好老师!

网友:
布局的好坏在于你对硬件知识和原理图的了解和软件的使用程序。
没有快捷的方法,只有多练,多学习,多总结。
查错是:tools->verify design
不知道你说的布铜是灌铜还是什么意思?
这些命令你查阅PADS的相关教程,相到工具栏相应的命令就可以画铜了。

网友:
个人认为,布局的根本是原理图,你的原理图的设计的根据和理念,是布局的首选。

楼主:
我的TOOLS里面找不到verify design 了,  还有敷铜管理器也没了
    我重装了软件几次,还是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不可能没有。你把你软件的界面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阁下的观点,在下不是很统一。
本人在设计原理图时,除了要连接无误外,还要有可读性,就是保持它美光一点,以便其他人更好的学习。所以我的原理图讲究美观。
而在做PCB设计的设计时,考虑的是它的实用性,至于原理图只能做一个简单的参考。这是本人的观点,有异同,可指出。

网友:
回6楼:

3楼的意思是说会看懂原理图。

知道电路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这时候来布局比较胸有成竹。

网友:
回六楼的兄台。以下是个人见解,请勿见怪,

原理图美不美观没什么实际的意义,重要的是原理,你为什么这么设计原理图,你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很明白你的电路设计是为了什么的话,布板的时候大的方向应该不会错。

举个例子,原理图上电源回路中的滤波电容,有给功能模块的电源输入滤波的,有给供电模块输出的滤波的。在做pcb的时候,一般会,给芯片滤波的离功能近一些,给供电模块滤波的当然离供电模块近一些。当然还要排除一些特殊的情况了。

网友:
布局的好坏在于你对硬件知识和原理图的了解和软件的使用程序。
没有快捷的方法,只有多练,多学习,多总结。
查错是:tools->verify design
不知道你说的布铜是灌铜还是什么意思?
这些命令你查阅PADS的相关教程 ...
引用 网友B:

强烈赞同。我就是因为不了解电路知识,看不懂原理图。所以才进步的慢。可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单靠经验我个人非常不赞同同,还是了解下电路知识为好!

网友:
回六楼的兄台。以下是个人见解,请勿见怪,

原理图美不美观没什么实际的意义,重要的是原理,你为什么这么设计原理图,你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很明白你的电路设计是为了什么的话,布板的时候大的方向应该不会错。 ...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的美观性也是很重要的。

同时这也是恒量硬件工程师水平的一种标准。

因为一份好的原理图可以帮助大家很清晰的理解电路,

原理图通常会分发到测试工程师,PCB工程师和生产线的维修技工,

大家水平参次不一,我们还好一点,像生产线的维修时,为了找一根线,一页一页的查找。

所以电路的连接关系清晰明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最重要的一点,你的产品要通过什么认证,比如3C,CE,FCC等,

他们对原理图的规范要求很高。

比如电阻符号,电容符号一定要满足国际标准。连线要清晰明了,同一功能模块的电路放在同一页或相邻几页。

一份好的原理图,一份好的PCB布线局,同时也能侧面反映出一个公司设计的严谨性,让用户更加信服你。

网友:
支持楼上的兄弟!

网友:
    版主说的非常有道理!强烈支持

网友(2009-11-01):
    支持在原理图设计时考虑美观及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