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16.x出GERBER为什么有问题(附详细步骤)

楼主(2009-02-11):
我用allegro15.5画了一个四层板,出gerber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用16.0、16.01、16.2按照同样的设置都会出问题。。。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解决办法。具体的log见附件。
我大概描述一下我出gerber的设置,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是否有错误的地方,小弟谢过先。

1、在shape>>global dynamic...>>void controls设置为Gerber RS274X

2、在manufacture>>artwork>>General Parameters也设置为RS274X,接着将format的Decimal places改为5(很多介绍都提到此处改为5,但是又将ineger places改为3,Q1:何解?我不改没问题吧?不就是整数位多了2位么?)

3、就是开始一层一层的将Gerber做出,因为全是正片所以artwork下的设置都没有改,只是最后把每一层的undefined line width 改为6(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4、NC钻孔,在网上找过很多关于NC钻孔的操作,但是讲的都不够详细,我大概说一下我的流程:将颜色全部打开,执行NC>>NC Legend>>OK.再执行NC>>NC Drill(选Auto tool select)>>NC Patameters>>将Enhancee Excellon..勾上>>close>>Drill(钻孔文件就完成了,呃,不知道有没地方有错误操作?请指正。)

5、钻孔层的颜色设置(这个有几个颜色需要打开?我勾选了Board Geometry下的outline以及manufactureing下的Ncdrill_Figure、Ncdrill_legend、Nclegend-1-4,Q2:这些有没有问题?另外看见一些主板的gerber文档连层压图都显示出来了,这个是自己做的呢还是软件可以生成呢?)

6、下面在Artwork>>Apertures..>>Delete>>Add>>Edit弹出的框中Auto选Without Rotation(这个应用在没有45度元器件摆放的PCB板中,没错吧?如果有45摆放的器件存在于PCB板应该就选With Rotation),接下来Sort选By Staton(顺便问一句。。By Station 和By Geometry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7、全部OK确定关闭后,最后就是重新打开Artwork 将Check database before...勾取消,然后点Create Artwork,然后就出错了。(另外补充一句,在DRC中没有错误,只有package to package的DRC错误,这个应该不会影响gerber吧?)

DRC状态图如下:

网友:
ding,也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高手呢。。。Allen、superlish、deargds还有cmos,几位版主大侠,你们在那儿啊,快出来吧~~~~

网友:
Q1:设计单位为MIL的话,Decimal places为2 , ARTWORK单位为INCH,Decimal places 需设为5。
Q2:只有通孔是OK的
Q3:只是排序依据不同
Q4:Check database before ARTWORK最好不要取消,package to package的DRC错误不会影响GERBER.
建议在ARTWORK前要DB CHECK一下。

楼主:
Q1:设计单位为MIL的话,Decimal places为2 , ARTWORK单位为INCH,Decimal places 需设为5。
Q2:只有通孔是OK的
Q3:只是排序依据不同
Q4:Check database before ARTWORK最好不要取消,package to package的DRC错误不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热心deargds解答,关于Q1的问题,刚和protel比较后已经知道此处的含义了。
但是关于Q2,通孔OK是不是说基本的功能没问题呢?我看到其中一个主板的钻孔图纸也是设置的这几层,只是多了一些如:Dimension之类,如果我不需要这些,那么基本的颜色设置没问题了吧?
关于Q4,其实DB check我也是做过的。。。但是没有效果,而且从log文件里面也看不出来问题,这个是最郁闷的,你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我没有用过16.2版本,所以没办法试一下。

网友:
================================================================
     PROCESSING FILM < l1top.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0.0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0
ffset y:                           0.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3950.567 2168.898)
           ... ignored!

    WARNING: Shape at (6600.772 3592.772) contains void at (6600.772 3592.772)
        which touches another shape.
                   You need to manually resolve this problem.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Error in l1top--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l1top
SUMMARY:
        *** ERROR with l1top
            l2sig created with warnings
            l3sig created.
            l4sig created with warnings
            l5sig created with warnings
            l6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l6mask created.
            l6silk created with warnings
            l6paste created.
            l1mask created.
            l1silk created with warnings
            l1paste created.

 ARTWORK Error

啥错误我的也导不出啊

网友:
看log文件是(6600.772 3592.772)处的铜箔有问题

楼主:
看log文件是(6600.772 3592.772)处的铜箔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楼上的吧?

网友(2009-04-25):
关掉pkg to pkg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