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 16.01安装问题

楼主(2009-02-11):
用UltraEdit或WinHex怎样打开2进制下将字串修改?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好。。。我都不知道如何给你解释。。
2个办法:
1、把你的UltraEdit或WinHex打开,将你要修改2进制的文件拖进UltraEdit或WinHex就可以了
2、装好UltraEdit或WinHex后,对着你要修改的文件点右键选择UltraEdit或WinHex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