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看看导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9-02-11):
我用CIS画了原理图,DRC后,session log里显示的是如下:

Checking Visible Unconnected Power Pins
Checking Misleading Tap connection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这个是不是就是没有问题啦?

然后我点了creat netlist。

1)勾上了"create or update pcb editor board(netrev)"
2)在output board里选了板子要放的位置。
3)我点确定会提示找不到pstchip.dat,pstxnet.dat,pstxprt.dat。于是我又勾上了上面的create pcb editor nelist选项,在netlist files里选了和output board相同的文件夹。也勾上了view output。
4)再点确定在导网络中会出错,我点确定,查session log里提示的是:

Spawing "E:\allegro\tools\pcb\bin\allegro.exe" -mpssession Administrator "E:\atext\at9263.brd"

*** Done ***

我点确定的同时会打开一个allegro的文件,但里面什么也没有。

而且按说outputs那里应该会有pstchip.dat,pstxnet.dat,pstxprt.dat这三个文件输出才对,但那没有。

请问我哪里出错了?

网友:
Checking Visible Unconnected Power Pins
Checking Misleading Tap connection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话会提示[error]或者[warnING]等字样
如下:
WARNING [DRC0037]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1V:  SCHEMATIC1, RT9203  (7.00, 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