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动创封装出现的对话框!

楼主(2009-02-11):
在创建新的封装的时候,有手动创建和使用向导创建。
  为什么我用向手动创建一个S0P8的封装点上保存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使用向导做封装就不会出现对话框?
    请求大家来帮忙。很想知道。

网友:
提示已经非常清楚,你没有添加REFDES,

楼主:
崩溃.我画了好多了.
  都是这个对话框.
 不加可不可以呀.好像是字符..

楼主:
 是不是这样,弄上U上去就OK啦.如果是三极管弄个Q?

楼主:
藕先下班了. 弄上之后.真的没有那个对话框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一般是U*,层一般设置在ref des下的silkscreen top层,可根据不同的需求放置在不同的层。

楼主:
哦. 谢谢你.我的网络表成功导入ALLEGRO里面啦.

网友:
一定要加的。

像pads是默认就加上,allegro需要自己手工添加。

论坛有一个封装生成器,这个比较适合懒人。

楼主:
一定要加的。

像pads是默认就加上,allegro需要自己手工添加。

论坛有一个封装生成器,这个比较适合懒人。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呀.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感觉allegro在创建基础上面笨笨的,什么都要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