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09-02-1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当我打PCB文件修改一些走线保存后,关了发现文件夹里多了一个复制的PCB文件(这个复制PCB文件里的资料是更改后的)。怎样设置不出现复制的PCB情况?烦的是每关一次就出现一个复制文件,都分不清那个是我想要的了,只有打开看才知道。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我这是DXP2004的

楼主:
我用的是99SE,请问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点菜单栏中左边向下的那个箭头,选preference

网友:
    那个应该是软件自动备份的原因。

    取消自动备份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及时保存。

楼主:
    我试了下,取消了,还是有?system proferences栏下的勾全取消了。

网友:
    或者LZ可以把文件发上来。

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和我原来一样 我也取消掉了!但是重新启动后还是会自动加载!

楼主:
    18.取消备份及DDB文件减肥:
    "File"菜单左边一个向下的灰色箭头
        preference-->create backup files
        design utilities-->perform compact after closing

网友:
    建议最好不要取消自动备份,每次直接在项目文件修改就可以,把文件存储目录设在固定文件夹定期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