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ads 2005 sp2安装完居然是demo版,怎样生成正式版

楼主(2009-02-12):
pads 2005 sp2安装完居然是demo版,我已经点mentorKG.exe生成新的license,并添加了,结果还是不行 ,怎样生成正式版,请高手赐教!!!

网友:
用这个贴子的方法试一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9011-1-1.html

楼主:
谢谢,版主。我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demo的问题已经困扰我两天了

楼主:
我看到了“PADS2005SP2详细安装步骤”
第一步:将PADS的镜像文件装载于虚拟光驱内
第二步:拷贝MentorKG2006文件夹到本地磁盘目录*:\
第三步:运行MentorKG.exe文件生成License.txt文件
第四步:运行虚拟区里的aroutrun.exe

第一步:PADS的镜像文件是哪个文件啊?
第二步:MentorKG2006文件夹,我的安装程序里没有啊(大家有吗,是不是我的不全啊)
第四步:这步不明白,也许解决第一步就能解决了,请高手们帮帮偶吧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先下载精简版用吧。

直接一路下一步就行了。

论坛上面有我发表过的精简版。

网友:
第一步,解压PADS ISO文件到你的电脑上,如D:/PADS2005
第二步,复制MENTORKG2006文件夹到你的本地电脑上,如D:/MENTORKG2006
第三步,打开D:/MENTORKG2006,运行MENTOR.EXE生成license.txt文件(安装时要用到)
第四步,双点D:/PADS2005文件夹里面的autorun.exe或者setup.exe

进行安装界面。

网友:
PADS2005SP2精简版下载地址: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ht=pads2005%2Bjimmy

本人用此精简版已经两年,非常稳定。

请放心使用。

网友:
现在装精简版和绿化版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谁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2009-06-03):
用二楼版主发的那个网址的方法是可行的,我刚试过。真是太好了,折腾了我大半天了

网友:
    安装pads 2005,破解文件使用pads 2007

网友(2009-07-05):
    是LICESE文件生成器过期了,这个已经搞定过

网友:
    我有个方法  重装系统  再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