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摆放元件问题

楼主(2009-02-12):
使用allegro手工摆放元件,怎么把一个元件放到底层啊,我是先用quickplace全部元件放到板边界的上面,再每个用手工放好的。

网友:
选择摆放位置的时候,右键就有mirror选项,如果已经摆放过了,按楼上的,edit-mirror

网友:
LZ最近比較活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