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是否支持winserver2003为什么做pcb时候我得smd电阻怎么找不到啦求救高手

楼主(2009-02-12):
protel99se是否支持windows server2003系统,我在windows server 2003中生了网络表后,在做pcb的时候导入网络表,发现所有得0805封装得电阻丢了 找不到了  网络标号在,, 但是没有预拉线,, 其他得元器件没有问题 预拉线也在, 有两个非0805封装得电阻也没问题,,  换到了一个xp的电脑上 导出时什么元器件都齐了  是不是系统得问题吖   还是protel得设置问题。。。  请教高手解决。。 小弟实在是不想换系统  装这个server2003前装了五遍xp也没装上好不容易装了这个server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没玩过winserver2003系统。

我觉得PCB导入网表时,没有0805封装的原因,

是不是你的PCB没有加载进来0805的封装?

楼主:
2# jimmy 封装是肯定加进去 了 这么问题是不会犯错误得。。  没有封装根本就会报错得

网友(2009-04-11):
WIN 2003我用过,99SE 在里面运行自如。这个还得你自己探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