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自己成功把网表导入ALLEGRO

楼主(2009-02-12):
发个贴庆祝下.
  成功把网络表导入allegro满足以下条件
1,原理图是否正确  当你点上TOOL/Create net 的时候.看看.WINDOS/Session Log里面会有错误的报告.
2,ALLEGRO 的封装是否在默认的LIB里面.名字是不是跟原理图 一样的.

  当上面的满足好之后.TOOL/Create 出现对话框

点上确定之后.会出现一个ALLEGRO PCB文件.
再点上ALLEGRO/PLACE/MANUALLY/出现PLACEMENT对话框.
点上第二个ADVANCED SETTINGS 选取上LIBRARY

  元件全部在PLACEMENT LIST/COMPONETS BY ...里面

网友(点评):
哈哈我也成功了

网友:
板凳...

LZ应该请大伙吃饭。

同意的请跟贴。

楼主:
板凳...

LZ应该请大伙吃饭。

同意的请跟贴。
引用 网友A:

   低调低调....
  等我把ALLEGRO学完了谁想吃饭.PM偶.

网友:
祝贺祝贺!!!!!!
我还有奋斗呢。
我创建网络的时候报错,session log里显示这些:

*  Design Rules Check
*
********************************************************************************

Checking Pins and Pin Connections

--------------------------------------------------
Checking Schematic: SCHEMATIC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
*
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E:\atext\at91sam9263.dsn
Netlist Directory:
E:\ATEXT
Configuration File:
E:\allegro\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E:\allegro\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atext\at91sam9263.dsn" -n "E:\ATEXT" -c "E:\allegro\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is64wv102416(bga).normal\.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IS64WV102416(BGA).
#3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E:\allegro\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atext\at91sam9263.dsn" -n "E:\ATEXT" -c "E:\allegro\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 Done ***

********************************************************************************
*
pawing Allegro PCB Editor
*
********************************************************************************
Spawing "E:\allegro\tools\pcb\bin\allegro.exe" -mpssession Administrator "E:\atext\allegro\at91sam9263.brd"

*** Done ***

是什么意思 啊?

网友:
5# 瓷娃娃

网友:
有非法的字符串

网友:
把它更更改一下

网友:
非法字符串?哪个哪个?它是说我的封装还是说我这个芯片的名字。

这allegro都哪些是非法字符?我实验出来“.”是一个是吧?

网友:
楼主第一张图片的手写字体很。。。

楼主:
非法字符串?哪个哪个?它是说我的封装还是说我这个芯片的名字。

这allegro都哪些是非法字符?我实验出来“.”是一个是吧?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有空格键.

楼主:
楼主第一张图片的手写字体很。。。
引用 网友C:

  很难看.还是很有个性呀.

网友:
按我的经验,写字难看的女生长得都好看。

网友:
我改了一下那个原理图的名字,把括号去掉了。可是导网络还是出错。而且这回session log里只是显示:

Spawing "E:\allegro\tools\pcb\bin\allegro.exe" -mpssession Administrator "E:\atext\allegro\at91sam9263.brd"

*** Done ***

根本不显示error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了

网友:
把错误的报告发上来

网友:
我创建的时候显示有错误,然后session log里就这么一行字。。。。。。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把错误的报告发上来
引用 网友D:

严重同意!

网友:
我发啦。你们要的错误报告不是session log里的内容吗?

楼主:
按我的经验,写字难看的女生长得都好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

楼主:
我发啦。你们要的错误报告不是session log里的内容吗?
引用 网友B:

  就5#的.
   要不你先打开session log
再CTRL+D
再返回去.重复你出的NET.产生的session log  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用allegro的漂亮女生比较多.

网友:
娘啊,这ctrl+d是什么啊。我再一导网络表。好大一篇错误报告啊。等我先看看再发啊

网友:
小300个错误。真是吓死人可以。

#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DD" found on Package MT48LC16M16A2BG-75 , U11 Pin Number J9: SCHEMATIC1, PAGE1 (26.80, 11.4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这应该是说里面重复名字的引脚要排号吧?例如GND1,GND2。。。。。等等。

问题是,不同芯片中的gnd是不是就不用分啦?

楼主:
这ctrl+d 是把那个错误的session log
清除的意思呀.

楼主:
小300个错误。真是吓死人可以。

#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DD" found on Package MT48LC16M16A2BG-75 , U11 Pin Number J9: SCHEMATIC1, PAGE1 (26.80, 11.4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
引用 网友B:

 这个意思是说,你的原理图.VDD 有重复的名字 .处理方法点上这个U11.点上右键.出现 EDIT PART .把VDD有些重复的改成.VDD1  呀..VDD2呀. 还有些GND 改成GND1 呀.

网友:
嗯,谢谢美女。

想请问一下啊,你这样操作了是更新了图上的器件的引脚,怎么给它更新到库里呢?

网友:
编辑完成后,关闭对话框,会弹出信息问你要不要更新。你可以选择更新当前或所有同样的封装。

楼主:
小300个错误。真是吓死人可以。

#1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DD" found on Package MT48LC16M16A2BG-75 , U11 Pin Number J9: SCHEMATIC1, PAGE1 (26.80, 11.4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
引用 网友B:

 说些啥呀.
什么不同芯片..你的U11在做原理图库的时候.管脚NAME 有重复的名字很正常呀.
 之前我也碰到这样的ERROR. 我就是把它成GND0还有些电源.

网友B:
这个意思是说,你的原理图.VDD 有重复的名字 .处理方法点上这个U11.点上右键.出现 EDIT PART .把VDD有些重复的改成.VDD1  呀..VDD2呀. 还有些GND 改成GND1 呀.
引用 网友E:

把它的类型改为power就可以了
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点更新所有,也只是更新我这个图上的吧,没有更新我库文件里的啊。

楼主:
嗯,谢谢美女。

想请问一下啊,你这样操作了是更新了图上的器件的引脚,怎么给它更新到库里呢?
引用 网友B:

  哇.这个问题问的好专业..
  要想保存到库里去,防止以后现有这样的事发生.
1  你编辑好以后关悼对话框,你先更新所有的吧
2 编辑好之后.到原理图看下图操作

网友:
如果你要更新你库文件里的,可以在DESIGN Cache里面复制你更新的封装,粘贴到你的库文件复盖你的原封装就行了。

楼主:
我上面的更新是CAP那个电容.  第4步没有了哦..
  你要先走到你要更新对像.再Uadate cache

网友:
嘻嘻,那要是我改的是库文件,怎么更新到原理图里呢?

楼主:
嘻嘻,那要是我改的是库文件,怎么更新到原理图里呢?
引用 网友B:

我颠瓜.\ 上面有说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刚才咱们讨论的不是改原理图后再更新库文件吗,

我现在问的是如果我是改的库文件,怎么把库文件更新到原理图中。。。。。。

网友:
到原理图中将原先那个删掉,调用库里的放在原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喜欢这招。呵呵

不能直接更新吗?

网友:
经过大家的帮忙,我这里第一步导出网络表算是成功了。

但是第二步又显示 错误了。自动打开的allegro会显示:

database was last saved by a higher tier tool, allegro expert. there may be constraints, rules and other design data that amy be ignored in this tool.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虽然我还不知道手动为什么进不去,不过自动的虽然报错但东西总算是进去了。

谢谢各位。呵呵

我也庆祝一下。

网友:
估计楼主更新成功了,提示的是保存了一个更高版本的数据,在这个高版本的工具里一些约束,规则和一些设计数据被忽略

网友:
好不容易导进去了。虽然问题多多吧。

导到allegro里的东西有两个和我库里的不一样。呵呵。

万里长征第一步啊,还要一步步走噢。谢谢各位。

网友:
就可以上传图片了

网友(2009-06-01):
看了33楼的库文件缓存目录知道33楼的库文件根本没有统一管理,你肯定不知道哪儿有啥子错误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OTHER导网表呢

网友(2009-11-05):
下了
了了

网友:
感覺有點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