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细说!

楼主(2009-02-12):
orcad原理图怎样转化为protel99se原理图,直接打开会出错,用网络表试过,没试出来(操作不熟练)

网友:
我来简单说一下:

用PROTEL DXP或以上版本打开protel99的原理图,然后将原理图文件另存为dsn格式。

再用orcad打开dsn格式的原理图,转换成功。

但是需要对某些细节进行优化,比较页间连接符之类的东西,还是电源符号等。

网友:
楼上说的是ORCAD转99SE哦,TAE讲反了。
反直直接打开是会出错,我没试过用网络表转,转过的朋友可详细讲下。

网友:
先在ORCAD里生成网络表,注意在生成网络请对话框中要选OTHER--FORMATTERS中的PROTEL2.DLL.在PROTEL99SE里面将封装做好,再将网络表导入到PROTEL99SE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46-1-1.html这里的八楼,我好像可以打开啊?不知道对没对上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46-1-1.html这里的八楼,我好像可以打开啊?不知道对没对上号?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打开的,楼主的意思是打开总会出错。
所以想寻求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