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文件名称超过了31个字符,生成不了psm文件

楼主(2009-02-12):
如题
条件是不能修改dra文件名称
怎么办?望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
你把DRA文件名字改短点,生成一个PSM文件后,再把名字改回来,同时把PSM文件名字该成一样不就OK了

网友:
你把DRA文件名字改短点,生成一个PSM文件后,再把名字改回来,同时把PSM文件名字该成一样不就OK了
引用 网友A:

这招也想的出来 ,佩服ing
不知可不可行,本人没有试过!!!

楼主:
开始的时候就想到了
Allegro导入网表的时候有error,提示psm封装文件无效
无奈......

网友:
不会吧,我试试,是不是你的PSM文件也是因为文件名字过长出的问题?

网友:
试过了,改过PSM文件名字后,一样可以调用,估计是你的PSM名字也太长了,Allegro不认识了。

楼主:
dra文件只是一个过渡,改它与不改它的名称是无所谓的
在生成psm的时候重新命名后保存
关键是Allegro既不能生成超过31字符名称的psm文件也不能识别它
超过31字符的封装文件被它定义为非法的
所以使用Allegro生成不可以,Allegro调用也不行

网友:
    *.pad命名位元限制於18字元內否則會開啟不了*.pad
    *.dra命名位元限制於31字元內否則會產生不出*.psm

网友:
    .DRA要与.PSM名称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