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楼主(2009-02-12):
串联端接和并联端接  能不能用图来说明下啊
传输线特性阻抗怎么算  或者说怎么看

网友:
三言两语很难把这么高深的知识讲得很清楚。

简单的来说,

串联端接好比A和B,A是始端,在A这边串一个33欧的电阻。
并联端接好比A和B,A是始端,在B这边并联接一个电阻。

传输线特性阻抗的资料,EMC栏目可以下载。

阻抗的计算可以通过SI8000等软件进行计算。

网友:
可参考此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