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现的错误,请帮忙!

楼主(2009-02-12):
pads里导入*.ASC文件(orcad格式的原理图)时,弹出以下的错误对话框:

Fatal DataBase error number 2013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ID
please read the on line help topic recovering from database problems

请问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库文件的名字啊什么的对不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LZ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应该不是库文件对不上之类的,我之前导入ASC文件,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2# kljy911

楼主:
我把文件在其他同事的机器上打开,是OK的,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的软件出现了问题.
我不想重装,想知道有没有办法修复. 3# jimmy

网友:
你导入ASC时是在新建的PCB文件中进行?

还是在已有设计数据的时候进行?

你尝试一下这样做:

新建一个PCB,然后按键盘的“I”,然后再导入试试看。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pads 导入orcad的.asc文件,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pads 经常为出现这样的问题,可用router 看看能不能打开,可以的话,在router 中另存一个PCB ,再在LAYOUT中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