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route keepout設置問題請教

楼主(2009-02-12):
我在布線時某一net 設置的線寬/線距:8/24mil,線走在第一層鋪銅之后我需要在第二層也做同樣的挖空,直接參考第三層的GND,請問L2的route keepout如何設置,可以用Z-Copy嗎?
謝謝指教!!!!!!!!!

楼主:
謝謝kxx27!
因為我需要挖空的區域L1,L2是完全一樣的,如果要在L2回一條42MIL的線一沒注意有所偏差,這樣keepout 區域就不一樣了,有沒辦法就是通過編輯shape來實現呢?

网友:
可以用ZCOPY

楼主:
用ZCOPY需要做哪些設置嗎?能否告知一下,十分感謝!

网友:
也可以这样,使用Shape Select命令,选中SHAPE后,点右键,执行COPY TO LAYERS,然后选择需要COPY到的层面,再点COPY即可。

楼主:
我有這樣試過,只是我可以copy那個相同大小的shape,但是當我點F2時 ,shape放不下去。

网友:
如果不行那就把层打开,照着画一次也可以的~

楼主:
在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之前只有照画了,但是这样既费时又不能使两层的keepout区域完全一致,所以希望能找到好点的办法.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

kxx27提供的這種方法可以,但是有VIA或PAD時就還要再手動挖shape

网友(2023-02-10):
    可以用 EDA365 SKILL 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