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原来设定的Rules就会变成系统默认的Rule

楼主(2009-02-12):
我在用2007做ECO的时候,发现当我导入新的文件后,原来设定的Rules就会变成系统默认的Rule。我们使用的是orcad+pads,可能无法实现从原理图设置规则然后一起导入PCB网表中。
以前2005还不存在这个情况。如何避免,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做ECO的时候,选项更新RULE了
compare design rules

楼主:
------------鸣金收贴-------------------------
刚才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将RULE导出来再导进新的文件中就OK了。在FILE->EXPORT->选好路径存ASC文档->在出现的窗口中只选择“RULE”这一项就可以导出了。已经试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