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dimm的标准

楼主(2009-02-12):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课题,所设计的板子上要有一个ddr2的内存条,我们为了节省空间用的笔记本内存sodimm,200pin的,但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找到了两个不同的内存条,却发现引脚定义不是完全一样,这样会对我的板子有所影响,因为我考虑到内存的通用性,不可能只支持一种内存条,所以在设计板子的时候就有点晕了,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很少出现,那么不同的管教你分析了吗,是什么管教不同吗?

楼主:
我对比了一下,不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带ECC校验的,一个不带,最后我决定选不带ECC校验的,也就是64位的,但是我知道内存的地址线有A0-A15,而我看了几个内存条,比如镁光的4GB的,地址线只给到了A14,那么如果我想把A15线也预留出来,为以后升级用的话,不知道jedec中是怎么规范的,所以想请教大家,谁能解答一下或者给我一份jedec关于sodimm条的标准,我去jedec找了没找到
2# liqiangl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一个是服务器用的,一个是普通产品用的,不过一般产品也会选带ECC动

JEDEC DDR2 ref.pdf

楼主:
多谢多谢,要的就是这个,简直是太感谢了
 4# liqiangln

网友:
    有用的标准,下载收藏!

网友(2010-03-12):
    找的我人都要老了。。。。。。谢谢

网友(2010-06-09):
    这个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2010-12-28):
    谢谢,头都找破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