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的时钟信号是正弦波吗?

楼主(2009-02-12):
我一直以为是方波,但是现在用200M带宽的示波器测S3C2440的SDRAM时钟,竟然看到是正弦波,
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呵呵,如果你用1G的探头测试,你看也许会接近方波,SDRAM的速率是多少 呢?不过真实波形确实接近于正弦。

楼主:
100M的信号 用200M带宽的示波器测的是正弦波 还是很迷惑

到底实际应该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呢?

网友:
我也没有测试过,按说数字信号是方波.

网友:
是正弦波,

网友:
如果用1G的探头呢,200M抓100M,你刚刚抓到2次谐波,正弦波如果用数字信号的离散公式表示,你知道怎么写吗,是没有偶次项的。建议你还是用500M以上的好些。

网友:
大家对硬件感兴趣,不妨买个示波器。

虚拟示波器,接在电脑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价格也比较划算。

是正弦波。

网友:
理论上是方波,实际信号接近正弦波,探头或示波器的带宽不够,高频分量损失较多。

网友:
是正弦波

网友:
一般,5倍信号频率的带宽,测出来比较好

网友:
没有实际侧过
惭愧

网友:
看你的带宽设置吧,1G的探头 捕获百M内的clock时钟信号,可以明显看到是方波信号

在看看你的测试点,是不是拿到电容后面了

网友(2009-04-03):
很多人想法与我一样, 应该是示波器的问题, 用好一点的试试看

网友(2009-07-03):
100M的信号 用200M带宽的示波器测的是正弦波 还是很迷惑

到底实际应该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呢?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是数字抑或是模拟示波器?
         数字示波器的话采样率调到最大没有、??
第二要明确什么是示波器的带宽,带宽=正弦波-3DB
         如果要解释清楚带宽够不够这个问题要讲很久,自己上网找资料吧
第三确保上升沿采样有5个点,像方波的话没有5个也有4个才比较好
         原因也跟带宽有关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不要光看带宽,和采用频率有关的,要想真实的波形出来,还是建议演技一下采样定理

网友:
测试设备
Tektronix DSA70804  8GHz 25GS/s

667的波形
Tektronix TDS71254 12.5GHz ,50GS/s

1066貌似

网友:
太牛逼,楼上居然有12.5GHZ泰克的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