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时弹出的提示,求助

楼主(2009-02-13):
使用HyperLynx进行仿真时,当我选择要仿真网络时,弹出了以下的提示,请问该怎么解决一下啊?是我的模型选择不对还是其它问题?
看它的意思是提示我引脚不是普通的I/O端口,但是实际中应该是的啊!

网友:
是这个器件的IBIS文件有问题,可能是IBIS文件中没有对这个W21脚进行定义或者定义类型错误.
建议你打开IBIS文件看看这个脚的定义.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最好对一下你的IBIS模型上的引脚描述和你器件的引脚之间的关系
如果出现不对应的情况要修改的

网友:
不知道,帮顶吧~~~~~~~~

楼主:
多谢几位的指导,研究中……

网友:
始终看不到图片

楼主:
上传的那张照片不见了,所以你看不到,但是当我重新上传照片,论坛提示我没有权限?这是什么意思,往相册里面上传照片还有什么权限吗?

网友:
你用“高级回复”的形式,添加图片作为附件试试

楼主:
图片见附件:

新建 BMP

网友:
提示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ref文件是用于模型assign的配置文件。由于模型问题,你的部分引脚没有分配模型。

具体模型的问题是什么,你要自己查了。

比如:模型引脚顺序和实际设计使用的芯片引脚顺序不符

PS:大部分FPGA IBIS model是需要自行修改模型引脚以适合具体型号的。

楼主:
大概看懂了什么意思  手选引脚配置之后对仿真的结果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
对于待仿真的具体网络,直接手动assign 模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