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PCB中查找重复的编号

楼主(2009-02-13):
如题。
我试着出BOM表来查,但没有效果,请问是否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
导网络表到PCB,要是有重复的命名第二次导入会修改第一次的导入

楼主:
导网络表到PCB,要是有重复的命名第二次导入会修改第一次的导入
引用 网友A:

已了解,谢谢帮忙!

网友:
在sheet list中一排序不就看到了!

网友:
如果有原理图的话,可以在ERC中将 “Duplicate component designators” 一项勾选,进行ERC检查,则可以查出哪里有重复的编号。但是在PROTEL99SE中,如果原理图中有重复的编号,生成的网络表再导入PCB编辑器中,会只导入其中的一个元件。所以在PROTEL99SE中,PCB中应该不会有相同的编号,除非人为加入一个元件,而这样做是不规范的,容易出错。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复位重新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