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时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9-02-13):
我在看做器件封装的材料时上面说一定要设置refs和device,而且放在assemblt_top层。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问题一:refs我知道是标号,那device是什么?
问题二:assemblt_top层和skill_top层有什么区别?我都是放在skill_top层的。

网友:
device是对封装信息的描述文件,assemblt_top是装配层用的!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在实际中有什么作用,或是说我不设置的话有什么影响?
像device是封装的描述文件,会对我使用封装有什么影响?
装配层我也不明白。。。。。。

(呜。是不是太笨了我?)

网友:
装配层只是在你的东西需要交给装配厂制作时使用的,至于Device描述这个我没做过。。。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有关device的资料的
强烈建议搜索一下
完了还有问题继续提问

楼主:
噢,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有,我先去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这个意思,我这两个都应该不用管了。呵呵。谢谢

网友:
Device 文件生成方法

file -- create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