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legro修改字体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斑竹,各位大虾,我绘制PCB时,由于标签太大了,现在我想把字体改小一点,但是我改来改去就是不行,开始我认为是我的方法错误,于是在本论坛上看了别人是如何设置的,结果还是不行,根本选不中要修改的标签...小弟十分郁闷,就这一个问题憋了我一天了,所以想向各位大虾们求助一下,万分感谢啊!最好是能详细点!谢谢啊!!

网友:
能描述清楚点么?
怎么由于标签太大要把字体改小一点?嘛意思

楼主:
哦,不好意思忘记了,是元件标签,比如电阻R1,R2,R3....等等,就是这个标签,不好意思啊!小弟一着急就给忘记了!!!

网友:
首先设置好字号

Edit--change,option栏设置class为你需要修改的text所在的层(包括下面的子层)
Text block为你上面设置好的字号

find栏选中text,然后点击板中的tex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