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用PADS画的板怎样转化为PROTEL99SE

楼主(2009-02-13):
给点操作步骤,谢谢,

网友:
在pads中,导出asc文件,版本选择5.0

在PROTEL99SE中新建一个PCB文件,在PCB工作界面下,导入刚刚用PADS导出的ASC文件。

OK。

楼主:
试了,导不进来,我是这样做的:
   用PADS2007打开PCB后,File-  Export-  保存位置-  点Select all——在Fomat下选择power pcb v5.0然后OK
  再在protel99se里新建PCB文件并打开,用导入,找不到刚才保存的文件。用打开才能找到(打开后什么都没有)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你的操作方法是正确的。

你用PADS导出的文件是后缀为asc的文件

在protel的PCB中导入你刚刚用PADS导出后的ASC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用导入,找不到刚才保存的文件(因为没有.asc格式)。用打开能找到(打开后什么都没有)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原来没装SP6补丁

楼主:
在导入时不要选择 “规则”,不然会很多处出错

网友:
建议用AD6.8导入再另存protel99se,这样会更完美!

楼主:
power、protel相互转化操作演示
http://www.eda365.cn/read.php?tid-90137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