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崩溃了,网表导入成功,place器件时软件会死掉

楼主(2009-02-13):
网表导入一切正常,没有警告也没有错误
然后手动place元件到PCB中,有几个芯片始终放不了,一选择那几个芯片前面的复选框,软件就死了,提示内存错误然后退出
以前也布过几块板了,从来没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是因为以前布的板封装都是别人做的原因吧,这次的PCB所有封装都是自已一个一个做的,包括pdf),检查了这几个出错器件的原理图和PCB封装,管脚数目一样多,这两个封装也没检查出问题
真有点迷糊了。。。

猜测:如果别的元件封装有问题会不会导致本来没问题的元件也放不成功呢?

网友:
贴图+log
才能帮你想办法

楼主:
公司的网是内网,贴图+log都出不来
现在正在检查原理图和PCB封装,发现原理图和PCB封装很多脚不一样多,而有的原理图里元件引脚只有name,没有pin number

网友:
再仔细检查一下相互之间的元件封装,应该不会再有问题

楼主:
今天仔细检查发现,是封装问题,表面看起来没问题的封装,重新做一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