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中绑定是怎样做的

楼主(2009-02-13):
求求各位了,急

网友:
不明白邦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元件锁定吗???????  点元件属性里面的 lock 啊!

网友:
邦定IC的封装啦,哈哈...

网友A:
LZ把相关的尺寸发给我,我晚上帮你做。

顺便做一份教程给你。

楼主:
这两天想了这个问题,问下各位是不是这样的:
          根据规格做个一般常用的IC封装,然后在封装丝印正中间再加一个PAD,把这个PAD的网络设为GND,再加一个大的丝印,这个大的丝印应该是邦定的位置外形,本人的猜想。
         如果IC贴在TOP层,那么这个大的丝印应该是BOT层嘛???

请版主详解,等待中~~~~~~~

网友:
1,是的
2,IC贴在TOP层,丝印也应在TOP层

网友(2009-04-03):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教程。

网友(2010-12-20):
8L,谢谢您的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是在宣传PADS吗?这是Protel板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照系统的封装库(Altium)你所说的大的限制轮廓如果不是丝印,默认库中采用的是机械层15。如果是丝印表贴件当然是在顶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把相关的尺寸发给我,我晚上帮你做。

顺便做一份教程给你。

JIMMY版主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