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时螺钉孔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刚才布完一块板子,检查连接性错误时,发现灌铜并没有把四角的螺钉孔连上(如图)。而螺钉孔和灌铜的属性均为GND。从外面的小孔不能向它拉线(如图),而从它向外面拉线时,选中它再按F2,则提示“Point to be routed from is not connected to layer(Top).”,意思是说这个孔没有连接到Top层上。请问这个问题是由什么引起的,应该怎么修改呢?需要改封装吗?

网友:
中间那个大PAD你设置的参数不对。

你的PAD STACK设置时,焊番尺寸要比drill大才行。

你一定是设置了一样大。

网友:
版主就是利害,一下就切入问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