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排阻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这个图这样好吗,是全用单独电阻还是用点排阻哩,排阻我怕太大了不好给bga旁边连线
谢谢阿

网友:
用单独的电阻,几个放在一起会更大。

网友:
建议用排阻。

怕占空间的话,可以用0402的排阻。

网友:
分立电阻:比较灵活,但是总体积大
排阻:总体积小,但是由于多个电阻连在一起,布线的时候可能会不太灵活。

网友:
一般上拉或下拉最好选用排阻,布线会整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