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换了主板后ALLEGRO用不了

楼主(2009-02-13):
电脑的主班换掉后,运行allegro时提示 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exiting....
请问该怎么办,去哪里改, (重新运行 Keygen 生成License 结果还是打不开)
期待高手帮忙

楼主:
其实是有办法改下就可以用了的(可惜忘记要在哪改了),要是重装的话,就不在这边问了。。。

网友:
改环境变量啊

楼主:
知道,但是不懂具体怎么改,可以教下详细步骤吗?最好可以有附件。。。。
THANKS

网友:
右键“我的电脑”,依次点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和系统变量中都添加
变量名:LM_LICENSE_FILE
变量值:E:\Cadence\license.lic;
这个是我的15.5.1的设置,你把变量值改为你的license.lic的文件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13):
    allegro的注册是按照你电脑上的网卡物理地址来注册的,你再按照以前的破解方法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不用重装的,我以前装在虚拟机里面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虚拟机的网卡地址模式搞成了启动一次就更换一次,
还有我用的是15.7版本的allegro

网友:
    应该是重装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