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B板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请问如何将整套块PCB板翻转180度??

网友:
全部选中.右键点上ROTATE GROUP 90

网友:
按二楼的方法,再做一次Rotate group 90

就是180度了

网友(2010-07-08):
    要在DRO模式下才行

网友:
    这个都没试出来?多试验才是真学问!

网友:
    哈哈又学了一个

网友:
    干嘛转180度啊?

网友(2010-09-23):
    按照楼上的旋转后板框没有跟着一起旋转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板框也选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