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固定器件位置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在画板子的时候,有些器件在板子上的坐标是固定的,在以后的操作中不想动它了。

有什么设置,可以让它在以后任何的移动的操作中都是不能移动的。。。

网友:
edit -property
fixed=true
hardlocation=true

楼主:
二楼的,
还想问你个比较傻的问题,这个属性的添加是永久性的吗?可以取消吗?

网友:
可以取消。

选中此元件,ALT+[ENTER]

将Glued的勾选取消掉。

楼主:
谢谢你了pads的版主。

不过你说的选中此元件是,是用property选中,还是其它的比如element之类的选中啊,
我在property下选中后,ALT+[ENTER] 好像没什么反应啊。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楼上的各位,因为在property命令下点击器件后,看不到我添加的俩个属性,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去除这俩个命令。

我把机器重启了一下,然后打开pcb,在property命令下点击器件后又可以看到那俩个属性了,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