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问下大家VISTA支持哪个版本的PADS?

楼主(2009-02-15):
多谢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PADS 2007 SP2:这个版本是针对VISTA开发的,只支持:LAYOUT、ROUTER、LOGIC,别
的不支持。装前请仔细阅读安装说明,要先装个啥驱动

网友(2009-06-04):
支持!!!!!!!!!!!!!!!!!我也很想下载..

网友:
所有版本的logic,layout,router都可以安装,其它的我没有装过,所以,我不敢说

网友:
2楼正解。2007.2以及以上的版本都支持Vista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vista,的确是2007.2后面 的都支持,刚换上了9.0,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