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制作中怎么找thermal relief

楼主(2009-02-15):
制作焊盘的时候thermal relief要用一个flash,flash已经制作好了,怎么找到这个flash

网友:
点一下这个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点这个看不到我做的那个,我的意思是怎么才能找到我做的那个或者点这个看到的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
那就是你的路径有问题啊
把路径设置好再试一下

楼主:
晕,就是不晓得那个路径怎么设置

楼主:
找到了,和别的焊盘的路径是一个^_^

网友:
楼主讲下如何设置,让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
要使用到的pad和flash以及dra全部放在一个目录下面
做pad时,点那个flash按钮就能找到thermal relie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