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SMD+VIA的器件封装(已解决)

楼主(2009-02-16):
我希望制作一个2PIN的封装,一边是单层,一遍是通孔;本来在0805这样的焊盘上放VIA也可以达到要求,但是修改layout的时候不小心很容易将via一块删除,因此想自己定制一个新part&decal。

我的思路是从既有封装修改:
选择从SMD(例如0805)copy之后修改,结果焊盘禁止drill;
选择从一般的电阻封装copy之后修改,结果焊盘的过孔,inner layer无法删除。

看样子不能简单修改,只能自己重新做焊盘,请教有何方便制作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
将需要做成SMD的其中一个焊盘,除了Mounted Side,其余两层的drill size和diameter全部设为0。

另一焊盘三个层都要设计,包括drill size.

修改步骤:在PCB中选择你要修改封装的元件,右键,edit decal,进入元件封装编辑界面,再进行进行pad stacks.(方法如上)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我马上照这个方法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