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修改原理图后再同步到PCB大量报错(有图)

楼主(2009-02-16):
用AD7.1规划好PCB后,将原理图同步到PCB,后发现原理图有误,更改后,重新编译,message提示为空白,表明原理图符合设计规范,于是重新同步到PCB(在99SE下面这样做没有问题),在ECO对话框中点击validate changes后,在状态栏提示改变中发现Add pins to nets和add component class members两栏中的信息全部错误(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被迫重新建立一个新的PCB文件,重新规划尺寸后方解决),敢问坛中各位达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错误,又应该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你更新的端口设置!我有时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敢问楼上兄弟,端口设置在哪里??我用7.1时间很短,以前一直用99SE

网友:
你看看你的Cx的封装吧!

楼主:
版主你好,封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一次同步完全正确,错误出在所有的封装都已经调入(同步)到PCB,这时发现原理图有误,所有回头更改原理图,然后再编译,再同步,接着就出现了上面的错误,自从第一次使用ALTIUM DESIGNER以来,一直都出现这个问题,不像在99se下面,更改原理图后,点“更新”被修改过的部分立刻在PCB上体现,不知道是不是软件自身有问题,还是我确实太菜了,还望楼主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Protel99se相对比较稳定。

AD6出来后,我一直在用AD6.3版本,感觉这个版本还比较稳定。

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没有99se稳定,虽然AD很强大(官方说法)

网友:
可能是封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