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摆放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2-16):
各位大侠,
      我交过去的gerber文件,厂家说底层丝印反了,
我自己用cam350察看 底层的线路gerber和丝印gerber,得到如下图片,局部1:

两个芯片都放在底部,有我的签名档。
请问,我的丝印究竟错在哪儿?

网友:
SDRAM上下的方向反了。调个180度就行了。

其实这也不算错误。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大哥
芯片在背面,我们看到的应该是透视的吧。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纸上画个元件,然后把纸翻过来,透光看过去得样子就是设计图的样子,是吗?

网友:
我的意思是SDRAM的丝印与第一张图的丝印刚好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你在PADS的CAM中可以镜像一下底层丝印就可以浏览到底层丝印的情况了。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SDRAM的丝印文字方向和上面的版本号丝印方向相反了,
也就是说违背了整板文字只有两个方向的原则(X一个,Y一个)

楼主:
呵呵,这个明白了。
多谢两位了

网友:
确实,以前还没怎么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lz选择哪个厂家,这么认真负责啊。可以给我短消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