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元件放到底层的方法?(已解决)

楼主(2009-02-16):
请教一下,把元件放底层的时候,是不是直接ctr+F?
还是在属性设置中把它设置成底层?

网友: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

CRTL+F比较快捷一点。

楼主:
那就没有错了。谢谢

网友:
我一般把几个放在bottom的元件先从库里吊出来,放在一块,然后选中,同时修改属性为bottom。

网友:
点中元件,点右键FLIP 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