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封装出错

楼主(2009-02-16):
大家好,我在使用从一个PCB文件复制封装到另一个PCB文件中时出现以下对话框请问如何解决....它说增加什么层了,可是我搞了半天都搞不定.....期待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你当前的PCB叠层设定与原来的不一样。

解决方法:

第一种:将当前的PCB叠层设为max layers,就可复制

第二种:将封装保存到库中:save to library,再从新的PCB调出来。

楼主:
请问在那个菜单下可设置成MAX Layers,我用的是2007PADS.不是很会用..请帮帮忙

网友:
[Setup]->[Layer Definition],在出现的[Layers Setup]对话框中的“Nonelectrical Layers”选项里选择“Max Layers”

网友:
我想是他之前的PCB的做封装有个25(或者无穷大)层.刚好要COPY 入的PCB没有这个层.于是有出现这个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