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好的PCB时如何输出贴片图保存为PDF格式(已解决但还有一点疑问)

楼主(2009-02-16):
做好的PCB里如何输出贴片图保存为PDF格式,是不是教程里有讲,请大侠帮帮忙在这里支招

网友:
应该涉及到CAM,和lz同问!

网友:
File->cam->edit,在output device对话框中选择[print],然后选择PDF打印机。

前提是你的电脑上面装有PDF打印机。

楼主:
哦!谢谢版主,我知道了!

网友:
PADS一键出gerber图文教程: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230-1-1.html

楼主:
各位版主和大侠们请问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方法呀?我见到有些人的PDF文档的颜色不同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AM 中的LAYER 就可以对各个ITEM 设置不同的颜色了.

楼主:
我选过了但是好像没有用呢!

楼主:
    别人的是这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