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围绕板子铺铜铺成一个封闭的环形,怎么铺啊?

楼主(2009-02-16):
如题,如果环形不闭合,没问题,如果是闭合的,必须用两根线来表示内外框,怎么操作?

网友:
沿着板外框画一个矩形灌铜区,然后利用copper pour cut out在灌铜区区域内再画一个挖铜区。

网友:
就是一个回字吧,用版主说的方法很简单实现的,结合一下就OK;

LZ的意思是避免地环路还是什么?

楼主:
沿着板外框画一个矩形灌铜区,然后利用copper pour cut out在灌铜区区域内再画一个挖铜区。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GND的贴铜不是规则形状的啊,怎么能挖得了呢?挖了其他Trace部分要贴铜怎么办?

网友:
在你不需要銅的地方做禁銅區

网友:
    那楼主为什么要做闲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