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3.0运行时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2-16):
siwave3.0对于复杂一些PCB,运行仿真不久就出现异常的错误,然后进程就退出.对于另外一复杂的PCB(其实面积就150mmx100mm,只是地过孔多了些),运行了半个多小时后,程序整个地退出,退出前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生成中间文件,而仿真时内存仅用了一半多一点.请问高手们,这是为什么?难道是BUG?

网友:
反正觉得这软件挺难操控的。或者说仿真要求比较严格。

你如果是正版的软件,可以向ansoft的FAE求助

网友(2010-03-22):
我也觉得不太好操作啊

网友(2010-05-09):
3.0的问题是比较多,换成3.5的要好些

网友:
那有3.5的破解下载地址呀!请给个谢谢

网友:
http://www.eetop.cn/bbs/?fromuid=402571
这个论坛有3.5版的,好像也有4.0的

网友(2010-09-06):
反正觉得这软件挺难操控的。或者说仿真要求比较严格
你如果是正版的软件,可以向ansoft的FAE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