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 和millimeter 之间的转换问题?

楼主(2009-02-16):
画 library 的pin,给的资料单位是millimeter ,我就用millimeter 单位画,最后转换为mil 单位,但pin to pin 的距离有0.01的误

差,怎么解决呢?

难道真的要自己换算,然后在用mil 单位画吗?

实在想不到什么方法?请大家帮个忙..

谢谢了

网友:
你用millimeter的单位,后面留三位小数点就可以了。1MIL=39.37MM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有0.001的误差,我希望转换过来pin间距都是一样一样的,恳请大家帮忙再想想

网友:
可以根据手册先用MM画,画好后再用MIL检查,如果有小数点,如39.37,

再改成整数40mil

网友:
一般的单位对这个都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统一的,不然后期问题多多

网友:
    单位是比较严格的,必须是统一。经常来回转换会有误差

楼主:
    哦,那看来只有自先换算好了

网友:
    我试了还是不行,有0.001的误差,我希望转换过来pin间距都是一样一样的,恳请大家帮忙再想想
引用 网友A:

    mil和mm之间转换本来就是有误差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一个设计中尽量使用同一种单位,不要把单位换算来换算去的,避免不了的话尽量减少误差就行了,mil的话,用两个小数已经很精确了

网友:
    要这么精确干嘛 加工厂都没这么精确

网友:
    建议用MM做单位好些,我们对毫英寸没什么认识。1MM有多长对于我们来说是清楚的。更正下:1MM=39.37MIL。呵呵,不小心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