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osed thermal pad是 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16):
如题,exposed thermal pad是 什么意思?是怎么做的?跟普通的thermal pad有什么联系

网友:
表面层上不覆盖绿油的地方 散热盘 用于芯片散热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其实我是想问我做这个封装的时候,这个exposed thermal pad是不是要做?要做的话该怎么做?

网友:
做一个SMT焊盘 焊盘的SOLDER MASK大小比焊盘大就行了。
如果要做特殊形状 就得先做成SHAPE了。我也是新手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