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封装,在公司用不了,在家里却可用

楼主(2009-02-17):
前几天我有发一帖,说有几个器件,在Place时,软件就会死掉,提示内存错误,这是在公司的情况,软件版本15.5
今天又新做了几个封装,虽然软件不死,place时却提示没有那个symbol,重新做焊盘,flash,反复三遍还是这样

然后,晚上回家,用那个在公司电脑上会出错的封装试了下,place成功,家里版本15.7

想不明白,是不是公司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
打个补丁就好了,公司建议用15.5.1

网友:
换一下存储位置试一下,放在D盘的东东,再放在E盘试试
本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妨试一试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不知道补丁到哪里弄
另,现在有个器件的封装我都做了不下四遍了,最后一遍是焊盘,flash全部重做了,可place时还提示:
symbor CON2X5_030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J8
明明有这个封装撒,我的库路径设置为PCB文件所在目录下的lib文件夹

还有就是做封装(dra)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的pad和flash文件和做的封装放在同一个目录,在封装里放焊盘时却找不到pad,然后我就在lib目录下又建了一个lib目录就行了。

有经验回答下,symbor CON2X5_030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J8,这个提示一般属于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不妨上传上来给你的文件看看病呢

楼主:
楼主不妨上传上来给你的文件看看病呢
引用 网友A:

是在公司做的,没法上传了

今天抽时间将所有有问题的封装全部又做了一遍,这次做的比较小心,已解决大多数问题,现在板上800多个器件已放了780几个了,还有几个器件的封装有问题

说来比较奇怪的是,现在剩下的几个封装都是我前面做了并且可以成功导入的封装,将有问题的封装解决好了,它们却又出问题了,看来明天还得把这几个再做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