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PCB怎样转成PDF文档

楼主(2009-02-17):
在网上查了下,装了虚拟打印机试过,没试出来。通常是在CAM350里转PDF文档嘛?
       请知道的仁兄,说点方法与步骤,谢谢了。

网友:
打印时,分层打印出来。打印机就选PDF打印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找个Acrobat9pro_wm安装上就可以了,打开文件后,File--->printer/preview生成文件后右击ADBOE PDF 选择属性,设置完后就可以了

网友:
要在打印机属性里的“??什么字体送到??”前的钩去掉!

楼主:
19. 如何把SCH,PCB输出到PDF格式
    安装Acrobat Distiller打印机,在acrobat 5.0以上版本中带的。然后在Protel里
的打印选项里,
    选择打印机acrobat Distiller即可。

网友:
请参阅此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15-1-1.html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