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99se打开orcad后会断线?

楼主(2009-02-17):
    用99se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后,发现有很多线都没连上,请问大家用99se打开orcad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没有试过!!呵呵

网友:
    不同的两家公司的软件,或多或少总有些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的,你用AD7.0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
    问题应该是在用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线就没连上,建议用orcad的DRC功能先检查一下

网友:
    有这种问题,我一般用AD6打开后另存为protel低版本再打开就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可能,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断开的多是网络符号,接地,电源,分页连接符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除非用protelDXP2004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