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WI-FI模块和CMOS镜头的布线问题?

楼主(2009-02-17):
现在手上上有USI的WM-G-MR-09的无线模块和一个CMOS镜头`但不清除如何布线,对WI-FI模块的布线工作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因为第一次做不打清楚!

网友:
先看datasheet,一般上面都会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无线模块和WI-FI的布局布线比较讲究.

无线模块尽量靠近输入端,输收无干扰。

WIFI靠近输出端,走线短而粗。注意地线的处理。

芯片本体最好有完整的TOP层GND,并隔50或100mil打过孔到内层的GND平面层。

建议LZ最好把相关的图纸发上来。

网友:
WM-G-MR-09是我们在代理的模块,您是用的什么接口,我可以把相关的参考设计给您一份
MSN:xiashunmin@hotmail.com
0755-83212803-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