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放置过孔和盲孔!

楼主(2009-02-17):
我在pads 里面设置了两种孔  一个是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的盲孔   一个是通孔。
我在走线的时候,从顶层走线,换到第二层的时候,怎么设置会自动用盲孔,而怎么设置会自动用通孔呢?
还有我选择NET之后,想添加过孔,按"V"  缺只能选择通孔,选不了盲孔!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各位给我解答解答~~

网友:
L(n)

n是你要换的目标层

比如L2,放置盲孔到第二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又的文件里面用L 2   放的是通孔  规则设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
1.需要规则设置,把VIA添加进来。如附件图。
2.设置层对。preferences-routing-Layer pair,设置成一到二层
3.可以使用了,如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