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ESD資料

楼主(2009-02-17):
大家好,因為手上的板子打靜電不過,本人對於靜電方面不了解,在網上又沒找到資料,在這發貼,請大家幫忙!~~~
PS:外接插頭的地與PCB GND斷開用電感相連,做用是什麼?用電容相連,又是什麼做用?請大家幫忙解釋一下...

网友:
外接电感,通常是防止你单板内部的高频噪声混到供电系统中。电容的话,就是提供一个交流回路,防止有些信号的回流过长,产生较大的EMI。
不过你的系统是多少幅的系统?12V,-48V,5V
是终端,还是局端?
如果是终端:建议你这个地方就断开,不要链接。
如果是局端,还要详细讨论,比较复杂。

楼主:
使用的是+5v 局端,RJ45的地打靜電Fail.
請問外接電感是否值越小越好?將電感換為電阻又會產生什麼問題?謝謝

网友(2009-05-05):
有線路圖嗎與機構圖

网友:
我有个EMC标准电路图。好像不加TVS就可以的。

网友(2009-11-16):
既然是电源的问题,那也可以用电容对地的啊

网友:
仔细看看,要细心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
ESD過不了,跟機構也有很大的關系。我們通常打ESD是空氣放電和接觸放電,當打空氣放電時,電壓可以從產品的間隙中進入從而擊中產品內部的零件,導致產品不能工作,這時我們可以在產品的結構上可以采用“堵”的方法,當然也可以在電子方面采用“疏”和“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