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头疼的ALLERGO问题

楼主(2009-02-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 你可能选择的是2D line 不是Cline。

网友:
打开DISPLAY/SHOW RATS/ALL试下看看
应该是你没有开飞线~~

网友:
2.怎么样把原理图和PCB交互操作,我在原理图中选择 ...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PCB要想能够交互操作,前提是两者所使用的网表是对应的.

网友:
据我所知,两者就通过网表对应,线被删了,只要网表中还是连接的,那么打开鼠线显示就有显示的

网友:
1.重新导网表,然后再DBdoctor一下看看。

网友:
2.怎么样把原理图和PCB交互操作,我在原理图中选择 ...
引用 网友A:
[/quot

   在orCAD中点options\Miscellaneous里 把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勾上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跟你导入NET的方式有关。首先你从ORCAD里导出的是allegro方式而不是other.这样你从allegro里面导入的时候也不是other而用的是cadence方式。这样才能实现互连。其它的方式好像不行。就算你选择了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结果还是一样。你可以试试!

网友:
1、如果是一条冗余的线应该是没有rat的。你可以display->status一下,看看有没有没铺通的网络。如果没有就说明那条线是冗余的。如果有建议你把所有的层都关掉看看有没有rat。DISPLAY/SHOW RATS/ALL如果看不到那就不知道为啥了。

网友:
net 的voltage也能造成不出鼠线,把这个去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