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建一个三角形的焊盘

楼主(2009-02-17):
如题 allegro里能画三角形的焊盘么 怎么建 0 a6 [% I. T- M3 h
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可以,先画块SHAPE,Create symbol并另存一个*.dra文件, 然后调出Pad_Designer在原来规则的PAD上添加这个shape,就变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焊盘。。。。。。。。。

楼主:
3q 楼上的 我已经弄好了